[i.MX]
关于LCD RGB接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2-15):
@FSL_TICS_Rita
我有块板子 已经发出去了 但是发现RGB那里有接反了 没办法更改了 想把这里搞明白
R7:0  G7:0 B7:0
成了
R0:7  G0:7  B0:7
这个顺序

这里我请教一下, 如果这24根线只是传递RGB信号的话, 这么说接反了, 只是颜色不对, 其馀没有甚么影响是吧,
但是我看你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说, 这里接反了, 整个板子得重做, 请问这是甚么原因, 因为有配置数据从这里走吗

网友A:
软件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我是想知道这样接 除了颜色不对 还有什么其他现象 比如配置数据是否从这里走 我肯定会重新做板子的

网友B:
这几个根线只是管颜色的吧

楼主:
@FSL_TICS_Rita
请Rita或者其他LCD的专家 来个准确肯定的解答

网友C:
1.RGB其中的数据位接反了,显示会不正常,至于能显示出什么效果,你可以问下屏厂家。
2.你使用的i.MX是哪个系列的处理器?比如i.MX28系列的启动配置就是从LCD_DATA的信号线走的,如果启动配置需要LCD数据线,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板卡启动,如果启动电阻配置不需要LCD的数据线,对其他没什么影响。
撇开其他不说,你的板子RGB数据弄反了不就是重做的首要原因吗,处理器的RGB信号输出是固定的顺序,如果你板子做错了,你不重做难道还要继续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RGB其中的数据位接反了,显示会不正常,至于能显示出什么效果,你可以问下屏厂家。
2.你使用的i.MX是哪个 ...

我没有说不重做 我肯定要重做 我板子还有其他要改的 另外上面一位老师提议软件解决 我是不能接受那种修改方式的

我只是想搞清楚这个原理 你的回复就让我学到不少 imx28的配置从rgb总线走的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cpu是imx6 UltraLite 请问你知道这CPU的LCD配置走RGB总线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还要用这个板子出产品 只是新板子出来之前我还是会用这板子调其他模块

不知道@FSL_TICS_Rita 为甚么不回我的帖子 是这问题太过于简单吗 至少现在还没有肯定明确的答案 证明这问题也不是人人都懂 等会只有去官方的英文网站发个帖子问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不重做 我肯定要重做 我板子还有其他要改的 另外上面一位老师提议软件解决 我是不能接受那种修改 ...

我指的配置是芯片从哪个存储启动,不是指LCD的配置,芯片需要配置一些启动管脚才能启动,当上电时,芯片会读取启动管脚上的初始电平(比如28的启动管脚就是用了LCD_DATA的管脚通过外部的电阻上下拉决定电平,芯片上电时会读取LCD_DATA上的这个电平),从而决定芯片从那种外设启动。
另外你的问题,i.MX6UL的启动管脚跟28的不一样,启动配置管脚不是用的LCD的数据线,是EIM的数据管脚。所以你的RGB信号顺序弄错了,只会造成显示不正常,其他没有影响。
建议看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手册,虽然页数多,但是针对问题还是很好找到答案的,如果你真不清楚我说的启动配置是什么,搜索一下数据手册中的BOOT MODE。数据手册去恩智浦的网站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配置是芯片从哪个存储启动,不是指LCD的配置,芯片需要配置一些启动管脚才能启动,当上电时,芯片 ...

多谢你指点

我们可能指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说的是"LCD配置数据",比如说有的LCD接了RGB, 还要接SPI,IIC走配置数据,有的LCD只接RGB总线. 我因为看见FSL的工程师@FSL_TICS_Rita 在另外一个帖子说过RGB线序反了也会导致除了颜色之外的显示异常 才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

不过你能肯定 只是颜色会出现问题的话, 这分数都给你了 至于是不是你说那样 我有时间还会去验证一下 或者等有做过这个实验得人出来说一说

我并非不想看数据手册 只是有时各种要阅读的有很多 如果有真正的权威专家(做过这个验证,或者官方的工程师)问一问 能够快速得到答案 难道不是更好 尤其是我这个做实验起来 比较麻烦的问题, 我想这也是社区论坛, 支持工程师存在的意义所在吧. 当然不排除你是高手牛人, 从来不找支持工程师,从来不问人问题,自己全部搞定所有问题。这种人毕竟很少.

楼主:
看来问的问题太浅了 @了几次官方的工程师 都不肯出来 指点一下
结帖拉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你指点

我们可能指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说的是"LCD配置数据",比如说有的LCD接了RGB, 还要接SPI,IIC ...

呵呵呵

网友D:
参考一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