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第一级的差放和第二级的共射级放大电路都可以放大,但...

楼主(2015-12-15):
(无正文)

网友A:
共集电极,即跟随,当然不会放大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集电极,即跟随,当然不会放大电压信号。

请问怎么才能让他放大,我帮同学问的。。。

网友B(点评):
按照前两级能够放大的电路搭建,不就OK,这个问题问得没有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才能让他放大,我帮同学问的。。。

射随器(就是那个共集电极)的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实际比1小点)。要放大电压信号,采用其它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随器(就是那个共集电极)的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实际比1小点)。要放大电压信号,采用其它组态。
...

嗯,已经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随器(就是那个共集电极)的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实际比1小点)。要放大电压信号,采用其它组态。
...

您好,能帮忙 再看看 设计的放大电路,其实际的结果是缩小了电压,该怎么改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36905

这个吗,另一个同学也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