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如何把float类型的变量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float在单片机中...

楼主(2015-12-15):
有位小伙伴问,怎么把float类型的变量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在这里给大家统一说一下。
什么时候用float类型的变量?
单片机计算数据,当用到小数的时候,我们一般就定义一个float类型的变量。
float类型占用几个字节?
我们知道,char占用1个字节,int占用2个字节。那么float类型的变量占用几个字节呢?答案是4个。
float类型变量存储遵循IEEE 754标准,关于IEEE754标准,你可以去百度,不过你看了也会头大,不一定能看懂。看懂看不懂,都不重要了。
那么,比如,3.141这个数在单片机中存储的4个字节分别是多少呢?
你可以借助一个软件(浮点数十六进制转换器)来看,
如下所示:
浮点数:30141
十六进制:单精度float:40490625

如果你不想用这个软件,可以把4个字节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来看。不过,float类型的变量是不能进行位移运算的。所以,假如你定义了一个x变量,当你写语句UART_Send(xxx>>24);UART_Send(xxx>>16);UART_Send(xxx>>8);UART_Send(xxx);的时候,编译器会报错。而当你用int把float强制转换后,就会只剩下整数部分,实际上,4个字节的内容已经改变。

楼主:
正确方法:
用c语言关键字union来解决。
union xxx
{
char c[4];
float f;
}y;

楼主:
定义一个“共用体”xxx,y作为“共用体变量”,里面再定义一个char类型的变量数组c[4]和float类型的变量f。
根据union的定义,里面的变量占用同一个内存地址。所以,c[4]和f的内存地址是一样的,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c[4]的4个数实际上就是f的四个字节。
接着前面提出的问题。把3.141给了f,即f=3.141,那么,你就可以把c[4]数组的4个字节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了
y.f=3.141;
UART_Send(y.c[0]);
UART_Send(y.c[1]);
UART_Send(y.c[2]);
UART_Send(y.c[3]);

网友A(点评):
你这个代码还复杂了,用循环,代码就2行。 y.f=3.141; for(i=0;i<4;i++){UART_Send(y.c[i])};

网友B(点评):
这样做发送的数据不对呀

网友C(2016-02-01):
串口只能发送字符串吧

网友:
3.141这个数在单片机中存储的4个字节分别是多少呢?
你可以借助一个软件(浮点数十六进制转换器)来看,
如下所示:
浮点数:30141
十六进制:单精度float:40490625

网友D(2018-08-18):
好像不是很好用  有人成功过吗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一个“共用体”xxx,y作为“共用体变量”,里面再定义一个char类型的变量数组c[4]和float类型的变量f。 ...

正解,事实上,我们一般对于基本存储类型8位的 比如EEPROM,存储float变量,或者类似串口发送,用的都是这个,关键是代码短,效率高,完全不需要什么高低拆分、移位处理。

网友E(2019-07-19):
接收端处理,发出来的应该都是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