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看了看两者的手册没有发现功能有什么不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15):
主要的区别在于PGI的输入电压有不同的等级。

网友B:
嗯,在TPS3513里面多了个状态:1V 和1.1V.

楼主:
还有一些具体的吗?

网友C:
具体区别见手册中的内部

原理及function  table.

网友D:
这两种芯片使用的不多,以后用的时候得注意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