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线性集成稳压器构成实际的稳压电源

楼主(2015-12-15):
出现故障使电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除了焊接的原因以外,大部分是设计不当造成的。

网友B:
稳压电源自激振荡

网友C:
对,布线不合理

网友A:
补偿电容容量不够

网友D:
输入引线的旁路

网友A:
还有外接控制晶体管的振荡

网友D:
对,楼主总结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可以参考线性稳压器典型电路来设计,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好,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非常不错的设计,各方面的配合合理的就可以的。

网友G:
焊接方面的都要注意的。

网友:
输出电容容量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