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设计的放大电路,其实际的结果是缩小了电压,该怎么改

楼主(2015-12-15):
设计的放大电路,其实际的结果是缩小了电压,该怎么改

网友A:
电源V3方向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V3方向就不对。

我同学在V3那里写着 负12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同学在V3那里写着 负12伏

那就要看仿真软件是否接受这种作法了。

网友B:
静态工作点设置的有问题,是错的!!

网友C:
这也叫设计?
几乎每个电路参数都是信口开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单电源和隔直电容了,因此前級用双电源和差动等于无用武之地。要用单电源的设计请看铃木或更好的,双电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叫设计?
几乎每个电路参数都是信口开河的。

额,图是我同学做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网友:
基础不扎实 回炉重修

网友E:
这是要双电源供电吗,双电源的-12V放错位置了,
如果是单电源,差动输入要加隔直电容的,并且-12V放在那个位置也怪怪的,

网友F:
用双电源,不如改成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