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5-12-15):
请问用运放做压控恒流源时(MOS扩流)将0~1V输出0~20mA要求零位准确,用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好呀?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如果负载是接在地回路中,当然是正负双电源供电为佳。

网友B:
单电源很难达到零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是接在地回路中,当然是正负双电源供电为佳。

我的是浮置负载,谢谢

楼主:
我想单电源供电零位的准确性可能与运放的失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