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們給看看哪里出了問題

楼主:
這個電路剛連上usb轉ttl線的時候二極管還閃,點了下載程序以後就不亮了,一晚上了找不到那有問題。註:排阻沒連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1^0;
void main()
{
led1=0;
}

P51215-204035.jpg (122.43 KB )

网友A(2015-12-16):
建议上个电路原理图啊,电路图是电工间的语言

网友B:
你这根本没法看啊。

网友B:
画个草图也行啊。

楼主:
我要做一个心形流水灯,在网上找的电路图,我把最小系统焊了出来,连了一个二极管试试,结果亮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做一个心形流水灯,在网上找的电路图,我把最小系统焊了出来,连了一个二极管试试,结果亮不了 ...

LED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怎么接的?

正极接40,负极一千电阻接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极接40,负极一千电阻接20

一端vcc,一端gng?
怎么可能会闪?除非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