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AD采集的数据放大1000倍后显示出错

楼主(2015-12-15):
        value = ADC_RES;
        value2 = value * 1000 / 256 * 5 ;
上面是出错的代码,我是想把采集数据放大1000倍,然后用数码管来显示,然而发现测量的电压值总是不对,还以为是AD采集出问题了,后来发现是数据这样处理后出错了。后来我改了下
        value = ADC_RES;
        value2 = value * (1000 * 5 / 256) ;
这样就正确了,就好像是value不能乘以一个比较大的数,不然就全部错了,哪位能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乘了大的数之后就溢出了吧?

楼主:
应该是的

网友B:
value定义成了什么数据类型呢?char和int都是会出错的,编译器不会报错,但是程序执行的结果肯定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