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程序在STM32F107运行问题

楼主(2015-12-15):
STM32F103的程序在STM32F107上运行,一切正常,但是我在Options中C/C++中define 中添加 STM32F10X_CL,程序不断复位.请问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直接可以运行,你干嘛添加那个呢,我也不知道你在C的宏里面加那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因为,需要增加USB 程序,所以添加 STM32F10X_CL

网友B:
1看看中断向量表吧,2看看堆俭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增加USB 程序,所以添加 STM32F10X_CL

1看看中断向量表吧,2看看堆俭设置:)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是外部晶振选择出了问题,我103用的是8M,107应该选用25M

网友C(2018-03-27):
楼主怎么配置的,我用keil4,改了宏定义也换了启动文件但还是用不了啊

网友D:
宏定义和时钟设置对就可以了

网友E:
中断向量表怎么看

网友F:
堆栈设置的是不是小了

网友G:
在Options中C/C++中define 中添加 STM32F10X_CL,

添加这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