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大神解决AD623无法达到放大电压问题

楼主(2015-12-15):
使用Ad623做一级放大,想要将40mv信号放大100倍到4v,采用12v单电源输入,目前电压到达1.19v就无法再提高;我再补两张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

网友A:
是仿真还是实物?

网友B:
你这个怎么没有反馈电路?如何放大?

网友C:
改用双电源或者给输入加偏置

网友D:
没有负反馈怎么搞

网友E:
这是放大电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仿真还是实物?

是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怎么没有反馈电路?如何放大?

AD623是仪表级的运放,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调节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双电源或者给输入加偏置

怎样加偏置,是调节5口(ref)的电压吗

网友A(点评):
不需要加偏置。

网友A:
LZ电路图没错。

这是现场问题,比如实物与图纸不相符,芯片损坏之类。基本只能靠自己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加偏置,是调节5口(ref)的电压吗

试下调节Vref,如果不行就换成正负5V双电源。

我一般是按照这个表来接的,datasheet上面还有个计算方法,不过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电路图没错。

这是现场问题,比如实物与图纸不相符,芯片损坏之类。基本只能靠自己查了。

谢谢,我再查一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