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新手求教,SONIX单片机的仿真器怎么用

楼主(2015-12-15):
各位大神,我要仿真的芯片是SN8P2711,用的仿真器是SN8ICE2K PLUS II,接了电源和USB还有EV KIT板。仿真可以跑起来,但是我不知道为啥系统寄存器的值就是改不了,定时器的那些寄存器都设置不了它的值,一跑起来里面的值都是固定的,这是为什么啊?就这么点分都奉上了~跪求大神解答

楼主:
是我错了,并不是一直都不变的,我看的那几个不变的值,是IO口的配置输入输出的寄存器中其中两位,以及IO口的数据寄存器~~~

我的电源线跟USB都连接正常,就是软件识别不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