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IAR新建工程+点灯

楼主(2015-12-15):
    还有两个帖子点击查看哟~~~~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0088-1-2.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252038-1-13.html

使用keil开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IAR在编译速度和效率上有明显的优势,个人比较喜欢使用IAR开发,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IAR新建一个STM32F469的工程(建好一个工程,可以一劳永逸,以后直接将工程复制到新的项目中,进行简单的修改就可以了。)。在stm32cubef4固件库中提供了工程模板,如下图:
但是各文件的路径相对较乱,不方便复制,移植。决定参考次模板新建一个工程。
系统环境:
        ●OS:Windows 7 Ultimate (32bit)
        ●IDE:IAR Emedded  Workbench 7.40.7.9865
                  下载链接及**方法:【链接:http://pan.baidu.com/s/1hrkUhy0 密码:mpsb】
         ●Board:STM32F469I—Disco
         ●Firmware:V1.10.0
1、新建一个文件夹取名Template,在文件夹中新建三个文件,分别为Doc、Driver、User。如下图:
2、在Doc文件中新建一个readme.txt文件,该文件可以写一些工程的说明,备注灯信息。
3、在Driver文件夹中新建四个文件中BSP、CMSIS、Startup、STM32F4xx_HAL_Driver.如下图。
BSP文件中放STM32F469I-Disco板级支持包存放路径(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BSP\STM32469I-Discovery)本文不添加,如需要自行添加。
●将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文件夹中的stm32f4xx.h、      stm32f469xx.h、system_stm32f4xx.h,放到CMSIS文件夹中。

●将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CMSIS\Include文件夹中的core_cm4.h、core_cmFunc.h、core_cmInstr.h、core_cmSimd.h复制到CMSIS文件夹中
●将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中的system_stm32f4xx.c复制到CMSIS文件夹中完成如下图:
4、将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iar文件夹中的startup_stm32f469xx.s文件复制到Startup文件夹中,完成如下图:
5、将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文件夹中的Inc和Src文件复制到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问价夹中,完成如下图:
●删除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文件夹中的stm32f4xx_hal_conf_template.h文件。

●删除STM32Cube_FW_F4_V1.10.0\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Src文件夹中的stm32f4xx_hal_msp_template.c文件。
(将在后面的步骤中添加,或者将这两个文件复制到user文件夹中,并去掉文件名后面的"_template").
6、将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Templates\Inc文件夹中的main.h
stm32f4xx_hal_conf.h、stm32f4xx_it.h复制到user文件夹中。
将stm32cubef4\STM32Cube_FW_F4_V1.10.0\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Templates\Src文件中的main.c、stm32f4xx_hal_msp.c、stm32f4xx_it.c、复制到user文件夹中,完成如下图。
7、到此文件结构已经完成,打开IAR软件,点击Project--选择Create New project,选择创建一个空白工程,点击OK.

选择保存路径Template文件夹中。取名STM32F469I,如下图:

8、选择工程文件右键Add -Add Group 添加空白文件夹,弹出的对话窗中填入文件夹的名字。

按下图分别添加文件夹。
9、新建好文件夹之后,选择文件夹右键Add-Add files 添加对应文件夹中的文件(注意只添加.c的文件
添加好之后如下图(大概的样子):
10.以上步骤都完成之后,设置工程。选择工程右键Options
选择芯片型号STM32F469NI
打钩Use CMSIS
C/C++选项配置如下图。
配置编译路径:
点击Click to add 弹出选择路径对话框,添加好之后点击右边的小箭头可以将绝对路径转换为相对路径
将上面新建的文件路径全部添加进来,完成如下图:
最终效果如下:
output选项如下配置:
Debugger选项配置:
St-Link设置:
11.找到stm32f4xx.h文件,将100行的‘#define STM32F469xx’去掉注释,然后保存工程,编译,没有错误。新工程建好了。哈哈
工程模板文件下载:
当然。使用ST的STM32CubeMX可以快速的建议IAR工程,过程较简单,这里不再叙述。

楼主:
STM32F469I点灯实验

开发板上有四个LED灯,链接方式如下图,只要对应的端口输出低电平就会点亮。

LED灯初始化函数如下图: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使能GPIOG时钟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使能GPIOG时钟
  __HAL_RCC_GPIOK_CLK_ENABLE();  //使能GPIOK时钟
  /*LED1模式配置*/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LOW;
  HAL_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
  /*LED2,3模式配置*/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HAL_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
  /*LED4模式配置*/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HAL_GPIO_Init(GPIOK,&GPIO_InitStruct);
}
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and Buffer caches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8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Led_Ini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6,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K,GPIO_PIN_3,GPIO_PIN_SET);
    HAL_Delay(300);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K,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HAL_Delay(300);

  }
}
其余函数文件都没有修改,下载完程序之后,看到4个LED灯在闪烁;

工程文件:

网友A:
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2017-05-08):
楼主有KEIL开发的模板和程序吗?

网友C:
敢不敢来个高大上的跑马灯。

网友D:
STM32F469I的液晶屏非常好用。

网友D:
现在有cube工具开发STM32F469I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