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的第九脚为什么就可以悬空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16):
看你怎么应用了。如果不想用里面的二极管就可以悬空啊。还有只是当反相器的时候也可以悬空啊。

网友B:
一般悬空就可以了,但是 如果是接继电器类的负载的话就要接电源了

网友C:
是COM端吧,片内有二级管的,如果用2003驱动继电器的话COM端接VCC以起到续流的作用的。

网友D:
该引脚是公共端,有时接电源是为了对输出限幅如带感性负载时,所有输出脚与该引脚之间串有一个二极管,称为钳位二极管,如果输出因某种原因导致电压超出VCC及该二极管的压降之和,该二极管将导通使输出电压限定,从而保护了器件。

网友E:
保护芯片用的,uln2003一般用于驱动继电器,防止电压过大烧坏芯片

网友F:
需要注意的是,uln2003是有很大的饱和压降的!在ULN2003的输出接三极管的时候需要设计合理的电路

网友G:
uln2003的9号脚,是续流二极管公共端,是驱动感性负载时用的。如驱动24V直流继电器线圈,24V直流继电器线圈一端接24V电源,另一端接uln2003的输出,此时9脚要接24V电源电压上。驱动发光二极管,9脚可以不接悬空

网友H:
该脚是内部7个续流二极管负极的公共端,各二极管的正极分别接各达林顿管的集电极。用于感性负载时,该脚接负载电源正极,实现续流作用。 就是阻性负载可以悬空。

网友I:
给你一个图,你可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给你一个图,你可以看看

请问,ULN2003可以用来驱动三极管么?

网友K:
uln2003在输出的时候电位不是0V,也拉不到0V!是有很大压降的!印象中在0.8V左右,不能用来驱动三极管。

网友L:
COM脚的作用是当你使用ULN2803(2003)来驱动继电器时,可以将COM脚接到继电器的VCC端,利用ULN2803(2003)内部的反向二极管作保护继电器,消除继电器闭合时产生的感应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ULN2003可以用来驱动三极管么?

三极管和2003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增加驱动能力。这样的做法是多余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三极管和2003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增加驱动能力。这样的做法是多余的。

也是哦,看来是我做的多余了,我看了下,2003一般主要用于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