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两块FPGA板之间做简单同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12-15):
用的板子是黑金的CYCLONE IV核心板,因为要用两块板做同步采集的动作,所以我就简单的用三根杜邦线连在一起(一根地,两根传输01与10的命令),但是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问题,就是2号板(接收命令那一块)烧入程序后,板上的LED灯亮了,而实际上我是没用到LED的。。。

把问题归纳一下就是,2号板的接收命令的两个输入引脚中的特定一个引脚不管有没有与1号板相连,也不管是烧入程序之前或之后,只要插上了杜邦线,没有用到的引脚却输出了高电平,那么就是说FPGA引脚配置出现的错误。

还有一些现象要交代一下:1.2号板是可以运行的,虽然传送的1M数据中丢两个。。。
                2.有很多输出是没有分配引脚的
                3.如果更改一下程序的话,也会点亮不同的LED(总共4个LED)

有没哪位大侠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麻烦分享一下,是硬件还是软件,还是QUARTUS的设置引起的,我用是QUARTUS10.1的**版。
谢谢。

楼主:
己解决了

是因为输出没有分配引脚导致的,在网上找一个有点类似的问题,别人的系统就复杂得多了,网址 http://forum.**/thread/146501/1

网友A:
unused pin没设置?

楼主:
设置了的

我的是程序里有些声明了输出没有分配到实际的FPGA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