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想在车边的踏板上安装光条,通过红外来控制。

楼主(2015-12-16):
在车边通过红外检测车门距离来控制光条。请问有那款红外芯片好呢?

网友A:
谁来控制开关啊

楼主:
想用红外来控制光条?不知道用那款芯片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红外来控制光条?不知道用那款芯片合适?

你还是没有描述清楚啊。系统工作原理,比如什么时候亮灯,什么时候灭灯。

网友A:
还有你要求的通讯距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要求的通讯距离等等。

通过红外的收发来检测车门的位置。一旦靠入踏板,就让光条点亮。一旦在某一区域就发光。
距离的话10CM应该就差不多了,而且要低功耗。因为是电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