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选几层板的时候具体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楼主(2015-12-16):
来自 2楼

楼主:
额,都是些基础的,后面有好的在弄上来

网友A:
主要考虑电源和GND的种类和分配以及PIN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电源和GND的种类和分配以及PIN的多少

我所知道的是电路的规模、电路板的尺寸和电磁兼容(EMC),谢谢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电源和GND的种类和分配以及PIN的多少

我觉得你可能没太清楚我要问的,我是说如何确定我要几层板,关于这一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根据哪些方面来最终确定我到底是选几层板,我要对多层板做一个小结,还请版主多给点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知道的是电路的规模、电路板的尺寸和电磁兼容(EMC),谢谢补充

你说的已经够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已经够全了

:o,是吗,到时候小结出来记得帮顶啊

网友B:
1 BGA 密度  用了BGA 基本都是4层以上了。
2 价格 4 6 8 10 -----层数 越多 价格越贵 当然 能设计通孔板就不要用盲孔 盲孔价格还要上个台阶。
3 板子尺寸 及线宽线距 5mil 基本是个分水岭 再细 要加钱。
基本就这三点。
当然 现在画板 很方便 优先参考demo设计的层叠。

网友C:
关键看能不能布下。
只要两层够用,绝不用四层。

网友D:
价格,能6层搞定,绝不8层,

网友E:
怎么估算?

网友F:
功能和价格

网友G:
信号完整性也要考虑,还有价格

网友H(2016-04-05):
谢谢分享,信号完整性也要考虑,还有价格33333333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