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4.48 中if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12-16):
在avr studio4.48 中,编译器是winavr2010, 进行如下语句:
volatile char a=0;
int main()
{   while(1)
    {
       a--;
       if(a<0)//无法进入IF语句
       {a=9;}//

   }
}
if语句一直无法进入,调试运算时a--的确是-1;但是执行到if(a<0)时,就跳出if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附上仿真图 请大神指点

楼主:
昨天晚上明明是a=-1的,今天早晨又成了0xff了 ,char不管用了吗

网友A:
看看你的设置,是不是默认unsigned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