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12-16):
数据采集部分源阻抗比较大(M级的),所以采集系统首先用了一个跟随器,然后是信号的调理,
但这样的话,当输出端浮空时的浮空电压怎么解决??
如果在跟随器前端并个电阻的话,并的电阻要非常非常大才行,这样又会增大噪声吧!!

网友A:
关键还是要看浮空电压是如何来的。
如果是AC220V网电源泄漏、感应来的,首先要减少泄漏、屏蔽感应甚至光耦、磁耦隔离,等;
如果是运放输入失调导致的,用失调更小的运放,增加调零电路。等;
如果是RF干扰,增加RF滤波。等;
等等,。。。。。。

网友B:
请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