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6Ultra Lite 开发板启动问题

楼主(2015-12-16):
官网够买的开发板,官网下载的L3.14.38_6ul-ga_mfg-tools.tar工具包,没有改动,直接点击MFG运行后,出现如下打印:
U-Boot 2015.04-imx_v2015.04_3.14.38_6ul_ga+g5d63276 (Aug 18 2015 - 21:04:28)

CPU:   Freescale i.MX6UL rev1.0 at 396 MHz
CPU:   Temperature 37 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UL 14X14 DDR3 ARM2
I2C:   ready
DRAM:  1 GiB
force_idle_bus: sda=0 scl=0 sda.gp=0x3 scl.gp=0x2
Can't find PMIC:PFUZE100
initcall sequence bff93d00 failed at call 87802e30 (err=-1)
###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请问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有配置正常么?你这里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是SD卡还是EMMC?

网友B:
  留个脚印,准备imx6ul的开发

网友C:
看上去好像i2c那块有问题......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有配置正常么?你这里是要写到哪个flash上,是SD卡还是EMMC? ...

你好,我也遇到跟楼主同样的问题,mftool烧写时配置时SW602从1脚到2脚依次是:01,MICROSD选择:0010 ,烧录到sd卡上,会出现

信息

信息

网友D(2016-04-07):
借楼,我也是同样问题,求问楼上找到解决方法了吗,公布一下,拜谢!!!!!

网友C:
修改i2c部分代码,能找到pmi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