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使用函数,会WARNING,该如何取舍?

楼主(2015-12-16):
我把定时器封装了,如图:

定时器停止函数,在main里没有使用,于是编译器老警告,说什么未使用,会浪费资源什么的……

我不想破坏类的完整性,定时器停止函数将来肯定有用,我不想注释掉,又不想编译器警告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有些开发软件可以设置不显示警告
c51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宏定义选择编译
#ifdef xxxx
定时器停止函数
#endif
需要定时器停止函数时
定义个#define xxxx
或者定义0,1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开发软件可以设置不显示警告
c51不知道可不可以

如果Keil设置不警告,那么所有未使用的函数都不会警告……

我只要这一个函数不警告,其他的警告,我还要关注呢……

3楼的那个方法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Keil设置不警告,那么所有未使用的函数都不会警告……

我只要这一个函数不警告,其他的警告,我还要 ...

嗯,3楼的办法符合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