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采集AD转换波动很大,完全不正常

楼主:
大家好,自己做了一个测电流的板子,通过合金电阻和OPA2130放大输出电压信号,然后将输出的电压信号直接接入STM32F103的AD,结果输出的结果非常不正常,这个电流板子如果不接单片机的AD,用万用表测量输出是正确的。此外单片机采集霍尔传感器ACS712的输出电压就正常,感觉单片机程序和电源基准电压应该没问题。现在个人推测是电流板受到的干扰比较大。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坛友。

网友A(2015-12-16):
波动有多大,万用表测得不是很准确,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有波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动有多大,万用表测得不是很准确,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有波动没

示波器测量时波动也很大,200ma的电流时,我输出0.1V的电压,示波器测量出结果是0.35V左右。是不是我放大后输出电压信号太小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动有多大,万用表测得不是很准确,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有波动没

这是电流测量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B:
硬件多加几极滤波;
实在不行,就再加软件滤波吧(要判断信号的干扰原因,写相应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多加几极滤波;
实在不行,就再加软件滤波吧(要判断信号的干扰原因,写相应的算法); ...

硬件上后面添加低通滤波器,还有个原因,是不是我的输出电压太低了,200ma时输出0.1V的电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神呀

网友C:
电流最大是多少?

网友D:
楼主先别用op试下直接精密电阻调压读AD,看是否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别用op试下直接精密电阻调压读AD,看是否还是有问题

程序没问题,我试过,现在是我自己用12V电源和电阻搭建一个回路,产生一定的电流,用我自的板子测试,然后对数据进行AD变换。数据和理论计算的差不多,不过如果电流为0.055A时,我测得的数据为0.6~0.7之间,偶尔也会有0.55~0.6之间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最大是多少?

做的板子准备测正负10A的,不过现在测试中,都是很小的电流,0.05A到0.2A左右。

楼主:
图中是我用可调电阻搭建的回路,蓝色线是ACS712测得的数据,橙色线是我自己的板子测得的数据。橙色曲线会周期性的波动,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折磨了太久了

D$T6GF02JD}RZP(5(ZSP]80.png (65.31 KB )

网友E:
那个波动是周期性出现的,还什么没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波动是周期性出现的,还什么没规律的

感觉是周期性的波动,是不是运放自己震荡了?

网友:
会不会是滤波不够啊

网友F:
加上算法,软件滤波试试,论坛里有卡尔曼滤波,是用C写的,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G:
输出接电阻,然后接电容接地做RC滤波搞定,我也搞了一个这样的电路,现在能稳定在1mv波动内

网友G:
当然软件需要滤波,结果排序去掉最大和最小,中间的求平均,多少个数求平均,根据程序定

网友G:
你的硬件也有问题的,运放会对接入的电阻有影响,分压电阻采样点需要先用个跟随器,然后再接入运放放大计算,你可以利用叠加原理计算下就清楚了。你上图的电流会不会通过R4 R5入地,并产生电压?

楼主:
现在将自己做的电流板子和ACS712同时串接在电机供电电流线路中,得到如下曲线,总是在从负电流变成正电流的时候,电流小板和CAS712在一个位置的变化趋势不同,图中标记之处。蓝色是ACS712曲线,橙色曲线是电流小板曲线。

网友H:
最好用跟随器做一下隔离这样就不会前后级互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用跟随器做一下隔离这样就不会前后级互相影响。

在采样电阻后面加跟随器么?

网友H(2016-01-22):
对,加跟随器,就是那种运放类似的东西做的。

网友I:
千万别用万用表测,直接用示波器试试吧

网友J(2016-12-13):
引用 楼主:
程序没问题,我试过,现在是我自己用12V电源和电阻搭建一个回路,产生一定的电流,用我自的板子测试,然 ...

能不能提供一下acs712的程序,3零23壹74肆05@qq.com

网友K(2017-11-30):
acs712  30A 输出0.5V到4.5V,请问楼主怎么接入stm32AD口呢?

网友L:
应该没有大问题,就那样的结果

楼主(2018-03-05):
引用 网友K:
acs712  30A 输出0.5V到4.5V,请问楼主怎么接入stm32AD口呢?

最大检测10A电流。没有达到30A。过了好久了,后来就没再重新搞,使用的acs712。模拟电路实践还需要强化。

网友M:
STM32是ADC还是不错的,做电力自动化装置,测量电力参数,很容易做到0.5%(瞬时值)以上。

网友N(2020-04-13):
问题1:输入电阻太小,建议R2/4 选100k,以增加抗抗共模干扰能力,抵抗电源波动和失调电流的影响。
问题2:系统增益过高,建议将两级运放分别配以下,前级略大,后级略小。不易产生自激振荡,精度也会提高。
另外精确的放大倍数你算了吗,最大保证最大输出为3.25或3.3v ???
其次才是软件问题,一定要有滤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