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和PHY怎么进行直连,不用变压器

楼主(2015-12-16):
现在使用的PHY的推荐电路是图片上的电路,怎么设计电路去进行不用变压器的PHY和PHY连接?

网友A:
建议不要因为省这两块钱(一个一块), 增加故障率, 设备之间直接共地, 有很多麻烦, 一个浪涌搞掉一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因为省这两块钱(一个一块), 增加故障率, 设备之间直接共地, 有很多麻烦, 一个浪涌搞掉一大片 ...

除非楼主想搞板上芯片间高速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因为省这两块钱(一个一块), 增加故障率, 设备之间直接共地, 有很多麻烦, 一个浪涌搞掉一大片 ...

现在主要是板间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楼主想搞板上芯片间高速通信

就是想弄板间通信,省掉变压器和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弄板间通信,省掉变压器和空间

这跟很多板子上两个单片机用SPI高速通信一样路子。  网上肯定已经有人这么用网口了,参考飞线实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