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BVCEO和BVCBO

楼主(2015-12-16):
三极管手册上一般都会给出相关数据,比如1815是60V和50V。而且很多书上会给出根据电源电压选取管子的方法。

问题来了:
这两个极限电压,不但跟管子有关,还跟具体使用的电路结构有关!如何不知电路结构就确定BVCEO了呢?
另外,这个极限电压中的O是开路?实际上绝大多数电路是不可能开路的吧?那么这些参数对实际选取有何指导意义?

网友A:
一般BVcbo > BVceo > BVcbr, BVcbo是三极管的最高耐压了。无论三极管电路形式如何(包括三极管串联),电源电压都不要超过BVcbo。也就是说2SC1815电路电源电压不要高于60V,甚至还低三极管才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BVcbo > BVceo > BVcbr, BVcbo是三极管的最高耐压了。无论三极管电路形式如何(包括三极管串联),电源 ...

再加个穿通电压punch-through,如何排序?
再加个锁存电压,如何排?
再加个BVCES,如何排?
再加个BVCEX,如何排?(注:S表short,X表反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BVcbo > BVceo > BVcbr, BVcbo是三极管的最高耐压了。无论三极管电路形式如何(包括三极管串联),电源 ...

BVcbr是什么? 能比VCEO还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Vcbr是什么? 能比VCEO还小

当是BVcer之误,该值应排ceo与ces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