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linux)720P竖屏怎么全屏显示摄像头采集数据

楼主(2015-12-16):
我们用的是:imx6qsabresd  3.10.53  linux 摄像头采用ov5640
我们想在720P的屏幕(竖屏)上全屏显示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就像安卓屏幕一样能够竖屏显示,我用了SDK上自带的demo,命令如下:
    ./mxc_vpu_test.out -L "-x 1 -f 2 -j 0 -k 0 -w 1280 -h 720 -m 1"

楼主:
但是这个无法全屏,只能显示720的高度,宽度应该是达到1280了,但是屏幕的宽度是720,所以两边没有显示完全
后来我加入 "-r 90",使其旋转,呈现如下现象:
    ./mxc_vpu_test.out -L "-x 1 -f 2 -j 0 -k 0 -w 1280 -h 720 -m1 -r 90"

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imx6qIPU是不是不支持90度的旋转,我试过旋转180度是可以的;
所以,有什么办法能够利用例程mxc_vpu_test.out将采集的视频数据全屏显示在720x1280的屏幕上;
例程mxc_vpu_test.out的源码和底层IPU驱动,我这边都可以修改,但是不太清楚怎么改。

网友A:
ipu可以90度旋转

网友B:
关注一下,准备学习学习这块的知识......

网友C:
是否可以从让sensor出来的数据旋转90°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