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堆式压电陶瓷。对其电荷的积分电路问题

楼主:
虚线框内表示压电陶瓷。通过这个电路对压电陶瓷的电荷进行积分,放大后转化为U0输出。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呢?这个电路是我在别人论文上看到的。而且我也只看到这么一个电路。本人对电路也不懂。机械专业的。我自己焊接了这个电路,发现不行。压电陶瓷开始还能动。后面都不动了。驱动电源150V,检测U0都16V了。感觉不正常。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能获取这个电荷信号?毕业在即。要急死了:'(

楼主(2015-12-16):
竟然没有一个人

楼主:
来个人好不好?有报酬的。我这个应该没那么难吧。又不是要做项目。我就做个论文。要求不高的

网友A:
rb cb不要,直接到gnd。r=1g c=20nf(与输入有关)

网友A:
if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b cb不要,直接到gnd。r=1g c=20nf(与输入有关)

if不超过10mA。R直接用1G欧的不用滑动电阻了吗。输入我用的是配套的压电陶瓷直流驱动电源。最大150V

楼主:
我按照上面的电路焊接了电路板。R:30M+2M的滑动电阻。电容都是10uf。 其它参数跟上边表格的一样。然后昨天做实验示波器是这样的。信号很不稳定。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上面的电路焊接了电路板。R:30M+2M的滑动电阻。电容都是10uf。 其它参数跟上边表格的一样。然后昨 ...

测的Uo端口的信号。反正电压值上下跳,频率也是

网友A:
if不超过10mA?不可能吧?10ma对10u充电,充电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不超过10mA?不可能吧?10ma对10u充电,充电电时间?

压电陶瓷本身是个绝缘体,只是由于它的介质属性。加电压后内部有个电荷移动。我就是为了捕捉这个电荷量。所以设计了这么个电路。请问您有联系方式吗?电路不懂,这个电路也是自己摸索这焊的。估计问题不少

网友A:
IF应不超过nA

楼主:
能给个你的联系方式吗?这个If我是问的压电陶瓷供应商,他说不超过10mA。后面问另一个供应商说不超过5uA。如果是mA我的电容电阻。应该怎么取值呢?

楼主:
我的这个检测电路需要一直连在回路中,充电时间不限制。这个If应该不会一直有。就是电容充电的时候会有的。datasheet是什么意思?你帮我把这个电路做出来。要多少钱?

楼主:
这是我的压电陶瓷以及相关参数(最后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