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下载老是握手失败

楼主(2015-12-16):
(无正文)

楼主:
查了一下,串口线坏了,换了一根还是不行。
换了一个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A:
先点下载,然后再把板子加电,就好了,因为BOOTLOAD是在加电时才有效.

楼主:
不行,我试了。我估计可能MAX232那儿坏了。

网友B:
现在STC 的下载软件已经更新到V6.85I了 你这个有点老了;可以先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要是不是 再排查下工具,用STC专用烧写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示波器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坏了啊

楼主:
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换个上位机软件试试,即换个isp的下载软件试试。有可能是你驱动的问题。类似下面的这个,之前我用过,很快的。现在估计还有升级。

网友E:
可能两个原因,一 是下载软件版本太低,二是IO口复用有问题

网友F:
把下载波特率调低,甚至最低,

网友G:
估计用了破的USB转的串口吧

网友H:
参看:宏晶STC单片机使用STC-ISP串口烧录失败的解决方法及实例汇总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已经搞好了,重启了一下,很奇怪。

网友I:
肯定是串口整个回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