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我的lcd屏幕偏绿色的,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12-16):
请问我的lcd屏幕偏绿色的,是什么原因呢?
使用的是imx6q, kernel 3.10.53-ga,
底板接了奇美的lcd, lvds接口的,1280x800,
我对dts做了调整,

  1 Index: /arch/arm/boot/dts/imx6qdl-var-som.dtsi
  2 ===================================================================
  3 --- k310.orig/arch/arm/boot/dts/imx6qdl-var-som.dtsi    2015-12-03 12:49:29.129916286 +0800
  4 +++ k310/arch/arm/boot/dts/imx6qdl-var-som.dtsi 2015-12-08 10:41:50.203536058 +0800
  5 @@ -147,9 +147,9 @@
  6  #ifdef VAR_SOM_SOLO_VSC
  7                 interface_pix_fmt = "RGB666";
  8  #else
  9 -               interface_pix_fmt = "RGB24";
10 +               interface_pix_fmt = "RGB666";
11  #endif
12 -               default_bpp = <16>;
13 +               default_bpp = <18>;
14                 int_clk = <0>;
15                 late_init = <0>;
16                 status = "disabled";
17 @@ -191,7 +191,7 @@
18                 compatible = "fsl,lcd";
19                 ipu_id = <0>;
20                 disp_id = <0>;
21 -               default_ifmt = "RGB565";
22 +               default_ifmt = "RGB666";
23  //             pinctrl-names = "default";
24  //             pinctrl-0 = <&pinctrl_ipu1_1>;
25                 status = "disabled";
26 @@ -561,7 +561,7 @@
28         lvds-channel@0 {
29                 fsl,data-mapping = "spwg";
30 -               fsl,data-width = <24>;
31 +               fsl,data-width = <18>;
32  #ifndef VAR_SOM_SOLO_VSC
33                 primary;
34  #endif

不过显示出来是16bpp的,颜色偏绿,
哪里改的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最起码你应该把status = "disabled";这句话给改成status = "ok";吧......

网友B:
1. 背光颜色
2. 连接是否正常
3. 初始化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你应该把status = "disabled";这句话给改成status = "ok";吧......

首先表示感谢回复!
status改为"okay"是在arch/arm/boot/dts/imx6q-var-som.dts里完成的,
arch/arm/boot/dts/imx6qdl-var-som.dtsi好像只描述设备,默认很多是disab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回复!
status改为"okay"是在arch/arm/boot/dts/imx6q-var-som.dts里完成的,
arch/arm/boot ...

是的,你看看那些pin的配置有没有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