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定时1分钟

楼主(2015-12-16):
我明明设置的1分钟定时后,小灯亮,可实际只有14秒就亮了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50ms
        TL0 = 0x67;
        countt0++;
        if(countt0==20)        //1s
        {
                secondt0++;
                if(secondt0==60)           //1分钟
                {
                        led1=0;
                //        secondt0=0;
                        //PCON=0x02;//进入掉电模式
                }
        }
}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就能定时1秒吗

你是怎么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就能定时1秒吗

你是怎么算的呢

定时器是50ms的,设置20次,就是1s

楼主:
是我搞错了,50ms应该是4C00

网友B:
肯定是定时器初值不对,你想着是50MS,可实际上没有50MS

网友C:
countt0没有清零过啊,计数肯定不对的,应该在countt0 == 20后清零一下

网友D:
请看上楼,同时你的基准也有问题 14S基准也许不是50ms而是0.91ms

网友E:
楼主去哪啦?计数器到了20要清零。

网友F:
定时器的初始化呢?

网友G:
除了计数器和秒数用完要清零外,在设计上应该这么写比较好:

if(计数器>=20)

if(秒数>=60)

用以防止,外一越过了20或者60,不执行的情况

网友H:
countt0++;在哪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