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ST升压电路各参数和选取

楼主(2015-12-16):
一节3.7V的电池 放电电流可以达到3A,现在要通过BOOST升压电路输出5V,1A的功率,请问电感和MOS管还有开关频率要怎么选取,最好有计算的方法,欢迎大家讨论.电路图见附件。

楼主:
欢迎大牛们讨论。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也太简单了吧。
电池负端不能接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也太简单了吧。
电池负端不能接1K电阻。

下图已改成50毫欧,这只是个简化电路。

网友B:
Q2不要,Q1要能过峰值电流,电路工作频率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不要,Q1要能过峰值电流,电路工作频率1Mhz

谢谢指正,请问这个频率是如何得来的,是计算的还是经验值,还有电感值我是参照别人电路取的,如果自己 设计,这个电感值应该如何选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请问这个频率是如何得来的,是计算的还是经验值,还有电感值我是参照别人电路取的,如果自己  ...

看工作的电流大小,有现成的公式,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1-27):
找个固定频率的升压IC不就好了吗?

网友C:
电池放电尽量选效率高IC

网友D:
想法是好的,如果通过IC设计很容易实现,通过分离器件搭也可以,得找个控制器吧,用于控制开关频率和输出反馈等,比如常用的TL494……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