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GD32F103C8T6一个bug

楼主(2015-12-16):
采用 HSI 关闭HSE ,
我手里两块板子 ,只是主芯片不同,一个stm一个gd,
同一个程序,同一个断点
gd的  pd1 不能输出低电平

希望可以奖励一个开发板

楼主: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添加的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RCC_H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时钟为系统时钟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1时钟为HCLK/2,其中HCLK为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2时钟为HCLK

   //设置 PLL 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2);

   //使能或者失能 PLL,这个参数可以取:ENABLE或者DISABLE

   RCC_PLLCmd(ENABLE);//如果PLL被用于系统时钟,那么它不能被失能

   //等待指定的 RCC 标志位设置成功 等待PLL初始化成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等待PLL成功用作于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 0x00:HSI 作为系统时钟  // 0x04:HSE作为系统时钟   // 0x08: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关闭JTAG 不管swd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 ENABLE);//使能pd01 引脚

//超声波测距初始化对应pin配置为下拉,因为超声波高电平有效
void  ultraSoundInit(u16 arr,u16 psc)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PD时钟

                //SystemInit(voi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stm32官方输入扑捉用悬浮模式,正点是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上电关闭超声波电源

在gd的芯片上,失效

你说用的函数名都不对

网友A:
首先,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压根不存在bug证明如下:
首先:理论验证,楼主是错误的。

首先在stm32的C8上可以用,这个是正确的,为什么呢?看图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GU@E@FA4G{YT@_[)%X2JZFL.png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GU@E@FA4G{YT@_[)%X2JZFL.png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GU@E@FA4G{YT@_[)%X2JZFL.png

stm手册上说明这个功能是可用的

我们再来看看GD的手册: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Y[%EZG$N~{M4U(TOU_WWQ.png  留意这个(4),再看下图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TO1]VVVSUE0F5S~7ZXC0@`S.png

说明GD的,你要用到PD0和PD1,必须是在GD32F103xF以上的容量型号才行

上面是理论的验证,下面我们来看看实验代码验证
首先我跑的是内部HSI,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_)9U2X[33POG_4O$H]VEC2F.png  然后我初始化了这两个管脚,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4VR99N1EPI$K]WZX6OX5P@V.png
最终在while里面做了闪灯,证明我可以随意控制高低电平

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GU@E@FA4G{YT@_[)%X2JZFL.pngfile:///C:\Users\OF_Frank\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3179413\QQ\WinTemp\RichOle\GU@E@FA4G{YT@_[)%X2JZFL.png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初始化顺序得调整一下,先使能AFiO时钟,再配置remap

网友C:
这是在配置输出寄存器的方面除了问题的?

网友D:
看来这个管脚有特定的功能的才可以的。当然了,不同型号的单片机的管教的定义是有区别的。

网友E:
这个看来还是跟单片机相关系的。

网友F(2021-08-12):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压根不存在bug证明如下:
首先:理论验证,楼主是错误的。

这个回复帅气至极!!
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