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

楼主(2015-12-16):
该电路是什么作用??是不是根据OSC_EN去控制频率的??

网友A:
不是控制频率,是控制振荡电路是否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控制频率,是控制振荡电路是否振荡,

这个怎么振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振荡的??

查教材中“多谐振荡器”。例如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461页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