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充电 检测电压”和“过充电 释放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16):
见附图,我对“过充电 检测电压”和“过充电 释放电压”的理解是:
过充电检测电压:当电压达到附图所示的4.275(最大4.3)V时,就停止充电;
过充电释放电压:当电压达到附图所示的4.075(最大4.1)V时,表示电池已经充满,但还可以继续充电,直到充到4.275(最大4.3)V。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大侠指点 !

网友A:
过充电检测电压:当电压由低到高达到附图所示的4.275(最大4.3)V时,过充电保护功能启动,停止充电;
过充电释放电压:当过充电保护功能启动后,电压由高到低达到4.075V时,恢复正常状态。

网友B:
看来其实就是一个斯密特逻辑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