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认识这种变压器

楼主(2015-12-16):
谁认识这种变压器,上面数字好像是7785W,这是什么变压器,他的原副线圈匝数怎么读?

网友A:
如果是你自己买的,问厂家要参数,如果是拆的,那就拆开量量大概看看。

网友B:
高频用的“中频变压器”,俗称中周。
在老式收音机、电视机中必不可少。

线圈匝数基本就是几圈、几十圈,磁芯用于微调电感量。
没法测,不如直接数。

网友C:
楼上专业,现在倒车雷达上常用来做升压用

网友D:
线圈匝数基本就是几圈、几十圈,磁芯用于微调电感量。
没法测,不如直接数。

怎么知道里边的线圈匝数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设计呢

它是现成的元件,要看手册才能知道。可惜手册不容易找。尽量避免选用吧。

网友B:
以前经常修收音机、电视机,
上学时候挣点小钱,工作以后就成了公关手段。
这玩意受潮以后谐振频率就变了,导致图像、色彩紊乱。

现在的电视,不知道还用不用?估计都集成了。

超声波测距,也有不用变压器的电路,感觉性能更好。

网友E:
现在的超声波测距电路大多都不用中周了

网友F:
这个很少见的 ,,至少在单片机开发过程中很少见的额。

网友G:
这个我也没用过的,很少见的。

网友H:
这不是变压器吧。这是高频里面的中周。这个原件叫中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高频用的“中频变压器”,俗称中周。
在老式收音机、电视机中必不可少。

我长见识了,这种变压器的现在很少见的。

网友B:
器件一代代地更新,每代人都会有没见过的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器件一代代地更新,每代人都会有没见过的器件。

确实是老前辈,厉害!

网友J:
中频变压器(俗称中周),收音机上常用,现在集成度高了,这东西就少见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高频用的“中频变压器”,俗称中周。
在老式收音机、电视机中必不可少。

网友L:
中周变压器的参数怎么确定

网友M:
淘宝上好多,超声波升压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