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5529的TX1的问题

楼主(2015-12-16):
手册上说PUC后,TX1默认低频模式,而且TX1作为ACLK时钟源。
如果TX1的XIN和XOUT和I/O口复用的(5529上是和P5.4和P5.5复用),TX1会保持禁止直到将该两个I/O口配置为TX1模式。

问题是,上电后这两个I/O口的PxSEL默认为0,也就是说TX1被禁止了,那样的话TX1又如何作为ACLK的时钟源呢?而且FLL的默认源也是TX1,到底PUC后TX1有没有起作用?

网友A:
会不会是TX1没有成功启动

网友B:
一般PUC后默认,MCLK和SMCLK默认DCO,ACLK默认TX1
ACLK一般用作片内外设的时钟源,及时没配置,不运行,也不会影响到MCLK和SMCLK的。mcu仍然会运行,只不过使用ACLK的外设不能正常工作罢了。

网友C:
PUC后ACLK默认T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