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2015-12-16):
小弟做了个三相电压采样电路,不知这样是否可以,请大神指正

楼主:
三相是380v

网友A:
浪费!落后!笨拙!…
    用三个光耦即可!…

网友B(2016-01-26):
引用 网友A:
浪费!落后!笨拙!…
    用三个光耦即可!…

大师什么方案

网友C:
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D:
你是用平均值检测有效值,一般还可以,5%的精度,用在工业上就别说了。自已玩玩可以,真的商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