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v8刷固件出错

楼主(2015-12-16):
按照 Jlink v8刷固件指南做的,把JLINK 擦掉了,然后烧写固件的时候,那个write flash按钮总是灰色的,电脑上也没有说要装驱动啥的,设备管理器里面也看不到未知设备。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短接图中ERASE的两个过孔约5秒,建议多等会

网友:
换个软件再刷,多试几次,jlink很少有刷不成的

网友B(2016-03-07):
win7 64位的系统 死活装不了jlink驱动 烦死

网友C:
打开用另一个JTAG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