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USB口的射频芯片

楼主(2015-12-16):
CY有吗?带USB口的射频芯片吗?有的话大概多少美金啊

网友A:
一般的话应该不会有吧

网友B:
印象中CY用的SPI接口

网友C:
TIME0到底怎么工作的?

网友B:
CYRF69103/213, 你可以联系就近的代理,价格应该好商量

网友D:
也可以用一个不带controller的单纯的无线芯片,配合一个合适的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