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确定支持jlink仿真吗?

楼主(2015-12-16):
psoc4 确定支持jlink仿真吗?

网友A:
有哪里说PSoC4 支持jlink仿真? 恐怕目前不支持哦

网友B:
没听说过支持。

网友C:
PSOC的软件不支持,认不出。如果你用keil也许支持。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D:
支持啊,不过你把工程导入到IAR或者MDK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啊,不过你把工程导入到IAR或者MDK才可以

支持的,不过需要自己弄好!

网友F:
支持,把工程从PSoC中导出到IAR、uVision。 导出请参考:Creator:help:export to 3rd p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