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ltium designer中的批量添加网络标号的问题

楼主(2015-12-16):
请问我要在AD中批量添加网络标号,比如要从P0.0 至P3.7,怎么一次性添加

网友A(2016-06-28):
首先放置第一个网络标号时 点击放置——NET 这时候不要将网络标号左击在图纸上 按Tab键 修改标和设置  确定后左击放好第一个网络标号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重复放置网络标号了 会自动加一。不过对于小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