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第九期】+简易数字反向器

楼主(2015-12-16):
设计链接: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313

原理图:
仿真图:
购物图:

网友A:
还加了C1,这个电路响应速度肯定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加了C1,这个电路响应速度肯定不高

输出的保护用二极管,不加的话,反向电压会过冲,我没考虑明白为什么?

网友A:
这样的电路用个74hcxx就很容易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用个74hcxx就很容易替代了

代替是很容易的,主要是学习使用仿真软件,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还请多指教啊

网友B:
不错,有技术讨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