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数据自减一次需要多少的机器指令周期?

楼主(2015-12-16):
假如主频是72MHz的话,那么一个机器指令的之行时间就是1/72微妙,也就是13.8纳秒,那么在下面的代码之行一次自减的时间将是多少呢?
unsigned char i=1;
while(i)
{ i--; }

不知道自减一次需要多少个机器指令周期,还望坛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看一下汇编,应该有好几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汇编,应该有好几条指令

那么执行一条汇编的时间又是怎么得来的呢?一条汇编跟指令周期又是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