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帮忙告诉我下红线部分的作用

楼主(2015-12-16):
帮忙告诉我下红线部分的作用

楼主:
有人告诉我下吗

网友A:
应当是射随器,用磁珠做反馈。

网友B:
猜测:
与U9C对称,抑制温漂

网友C(2018-09-23):
建议大家发电路图的时候,能够对电路有个简单的介绍,并且把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这样大家才能进行分析,评判!有时候感觉“只见枝叶,不见森林”,无法客观做出评价和分析!

网友D:
由于其他电路不全,单纯看红色区域电路,这是一种具有频率选择性的放大电路。低频时,感抗为0,输出为0,当频率升高时,当感抗值大于R29时,电路有增益,并且大于1(否则小于1),随着频率继续升高,放大倍数越来越大。
增益A=-jwLB/R29, w 是信号的角频率。

网友E:
高通滤波器

网友F:
理论上是个微分电路
为何不用电容+电阻呢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