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机的线电流和相电流问题

楼主(2015-12-16):
各位大神,本人初入职场接手一个有关BLDC的工作,由于以前不是学电气相关专业的,目前对一些基础问题有些不太清楚,每天感觉很是疑惑,请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简单描述:我现在有一BLDC电机并对其进行测试,测试过程采用一款BLDC控制器,用相关软件采集电机的电流,软件供应商说采集的电流是线电流。在给电机一个固定载荷(扭矩)时,通过调节PWM来调节电机转速。该电机是三角形连接方式,最近从一些资料上看到电机有一个相电流,且只要负载固定,无论转速怎么变,电机的相电流应该是不会变化的。所以我的问题是:
1.线电流是不是从电源到BLDC控制器直接线束流过的电流?
2.相电流是不是应该是控制器出来后流经电机内部线圈的电流?
3.线电流和相电流之间有什么关系(针对三角形连接的电机,采用梯形波控制)?是否可以用公式表达?
4. 当PWM为100%时,是否可以认为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网友A:
一般有说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呵呵头回听人谈线电流相电流,你y解法,那么相电压不等于线电压,相电流等于线电流,你三角解法,那就是相电压等于线电压,相电流不等于线电流,相就是等效的ABC相的,线就是那三个接头上看,w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说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呵呵头回听人谈线电流相电流,你y解法,那么相电压不等于线电压,相电流等于线 ...

你好,我对这块尚不熟悉,所以不太清楚。能否帮忙看一下我下面的理解是否正确:
(电源到控制器的电流*PWM)*电源电压=控制器到电机UVW的电流*(电机两端电压*PWM)+功率损失?
我的软件上能显示BLDC的电流,这应该是电源到控制器的电流,另外,控制器到电机UVW应该有一个电流,我们暂时叫电流B,在电机内部线圈从散热角度讲应该有一个相电流,它应该=电流B/1.732。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电源到控制器端的电流哪有乘以占空比呢?电源接到控制器上,电压恒定,电流恒定啊,一般来说,只是控制器的输出有效线电压不是母线电压,小于母线电压,应该是母线电压乘以占空比吧,输出的线电流,大于母线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到控制器端的电流哪有乘以占空比呢?电源接到控制器上,电压恒定,电流恒定啊,一般来说,只是控制器的 ...

你好,当一个电机设计好了以后,如果负载扭矩一定,是不是它的线电流,也就是从控制器流经电机线圈的电流,是不是应该是固定的,这时候你调节PWM,改变的是电机两端的电压,但是线电流不变,所以母线电流也就是从电池到控制器的电流因该会增大?还有就是控制器采集的shunt的电流是母线电流还是线电流?谢谢

网友B:
对于交流电机来说,线相电压不同,但线相电流时一样的。

网友C:
三角形接法,1.732*U相=u线,I相 = I线;
星形接法,U相= U线,I线= 1.732*I相,不是看什么电机,关键是看电机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