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时钟配置怎样

楼主(2015-12-16):
GD32F1X系列的单片机的,我看资料上都介绍着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08MHz的,弱弱问一下,这个频率是经过内部的处理后得来的么?还有外部主频率晶振的最大可以接多大的?

网友A:
GD32F1X系列的已互联型GD32F107的为例,可以去看GD32F10X系列的用户手册RCC那一章的时钟树,你说的外部主频率晶振应该时钟HSE,HSE的范围是:3-25MHz.
假如HSE是25MHz,系统时钟想要得到108MHz:
25/5*12/5*9 = 108

网友B:
用PLL倍频得到的.

网友C:
“@user110”说的很对,对于F10X系列的最高主频可以配置到108M(不考虑超频),使用内部或者外部时钟都可以配置到这个频率,不过在配置时如果时钟ST的库就要自己修改相关库函数里的一些函数以及宏定义了。对于F130系列,其最高主频可以达到48M(不考虑超频),F150系列可以最高配置到72M(不考虑超频)。然而有些用户很愿意尝试将主频配置到超频状态,个人觉得在做产品时最好别这样做,业余玩玩还可以,虽然我也并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坏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在超频状态下MCU无不好的影响,那为什么GD不将这个超频定为标准最高主频呢!)
我这边有一些基于F10X、F1X0系列使用内部、外部晶振基于ST的固件库配置到最高主频的例程代码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2853951856)给你发一下。

网友D:
楼上说修改宏定义的在哪里修改的呢?我也不太明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D32F1X系列的已互联型GD32F107的为例,可以去看GD32F10X系列的用户手册RCC那一章的时钟树,你说的外部主频 ...

楼上的分享很不错的,这个就是需要按照这图中的关系一步把配置的就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GD32F1X系列的已互联型GD32F107的为例,可以去看GD32F10X系列的用户手册RCC那一章的时钟树,你说的外部主频 ...

这个图就是说需要先分频的在倍频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