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突然想到个关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是不是对于放大电路,只要知道三极管三个脚电位就知道了增益,不需要器件手册
就好比mos管只需要知道过驱动电压就知道了本征增益一样
thx

楼主:
@HWM老师帮忙来看看,thx

网友A:
仅知道三极管(包括MOS管)的三个脚的电位并不能确定其所构成的放大器的增益是多少。

网友B:
“mos管只需要知道过驱动电压就知道了本征增益”

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网友A:
给个最浅显的说明:

    y = a x + b

如果告诉你具体某个x1和y1(符合上式),你并不能确定其a和b到底是多少。

此外,由于三极管是个非线性器件,其参数(包括跨导和电流增益)都会随直流工作点的变换而变化。

网友A:
当然,如果是个含负反馈的放大电路,且还是深度负反馈(AF>>1),那么放大器的增益可以近似地由反馈网络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最浅显的说明:

    y = a x + b

比如说对共射级放大,Av=beta*rd/rbe
rbe=VT/Ib
beta=Ic/Ib=(VCC-VCE)/rd/Ib
Av=(VCC-VCE)/VT
请问这样哪里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只需要知道过驱动电压就知道了本征增益”

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这样啊,可能我弄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对共射级放大,Av=beta*rd/rbe
rbe=VT/Ib
beta=Ic/Ib=(VCC-VCE)/rd/Ib

注意5楼HWM给出的

y = a x + b

如果告诉你两组符合上式(代入后等式成立)的数值x1、y1和x2、y2,你就可以计算出a和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对共射级放大,Av=beta*rd/rbe
rbe=VT/Ib
beta=Ic/Ib=(VCC-VCE)/rd/Ib

你那是个理想的情况(电流放大倍数恒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os管只需要知道过驱动电压就知道了本征增益”

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确有此事!前提是管子遵循平方律模型。
于是很容易推出本征增益gm*ro=2/Vov*lammd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可能我弄错了

你没错,是我弄错了,

网友D:
楼主那个想法,没有实用意义,可能更适合仿真器。
工程上常用的估算共射放大器增益方法是10*电源电压,比如电源是10V,增益可能是40dB左右,15 V就是44dB。

网友E:
一直都有楼主这种想法…………~~~学习。偏软的软肋啊……

网友F:
老湿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