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关于CE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5-12-17):
CE测试报告说空间辐射超标,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还有,无线充电的充电电压超过限制,这个电压限值是多少啊?查不到啊
:'(求帮助

网友A:
做测试之前不先查查标准吗?通不过多浪费钱。。
既然是CE测试,就查欧洲这方面的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测试之前不先查查标准吗?通不过多浪费钱。。
既然是CE测试,就查欧洲这方面的标准呢 ...

我找不到具体的内容,只有一些很笼统的概念,没有相关标准和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不到具体的内容,只有一些很笼统的概念,没有相关标准和数据,, ...

下面很多标准的名称和编号,自己查啊

网友B:
把CE测试报告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