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桥整后负极与地间存在电压

楼主(2015-12-17):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
猜测24V交流来自于工频变压器二次绕组,而工频变压器二次绕组不仅对铁芯有分布电容,更与一次绕组有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猜测24V交流来自于工频变压器二次绕组,而工频变压器二次绕组不仅对铁芯有分布电容,更与一次绕组有 ...

那把GND与GROUND连接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把GND与GROUND连接在一起可以吗?

这要看你的电路具体设计。我可不知道你的GND和GROUND联接到了哪里,不知道联接了些什么元件,也不知道你的设备需要遵循什么行业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路具体设计。我可不知道你的GND和GROUND联接到了哪里,不知道联接了些什么元件,也不知道你 ...

原来设备是IP对讲设备采用的是12V直流电,但是这回工程上只能提供24V交流电,所以才这样简单的把电源处理从24伏交流转变为直流12V。设备的地是与图上的GND连接在一起的。工程安装的时候,反应说有打火花的现象。测量时发现的上述现象,就是安装的金属柱子与设备的GND之间存在10几伏的电压。柱子是有接大地的。这种情况下让设备外壳与金属柱连接在一起,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因为对电源这块不太清楚,所以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设备是IP对讲设备采用的是12V直流电,但是这回工程上只能提供24V交流电,所以才这样简单的把电源处理 ...

“因为对电源这块不太清楚”
你是不大清楚,我是大不清楚。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变压器,变压器二次除图中这个整流桥之外还接了些什么,等等。所以我不敢说“会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对电源这块不太清楚”
你是不大清楚,我是大不清楚。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变压器,变压器二次除图中 ...

嗯。好的。谢谢。
因为我也没办法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只是想知道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怎么结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