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是否可以载入程序控制单片机开发板电源输出的通断

楼主(2015-12-17):
我想用单片机开发板给三极管提高电源,当给三极管提供高低电压时,三极管就可以通断来回切换;当把三极管串接在另外一个电路上,它也就可以作为这个电路的通断开关;那关键一点是单片机开发板必须可以做到提供的电源高低电压来回切换;
我的问题一是用三极管而不用MOS管是否可行;二是是否可以通过编写相应程序载入到单片机中,从而控制开发板提供的电源电压高低来回切换;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单片机开发板”输出高低电压的逻辑信号。至于是否能够驱动三极管(或MOS管),看其驱动能力(通常没有问题)。

楼主:
恩恩,非常谢谢您的回答;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编写相应程序载入到51单片机开发板中,从而达到提供的电源电压一定频率高低来回切换",请教一下这个您怎么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非常谢谢您的回答;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编写相应程序载入到51单片机开发板中,从而达到提供 ...

当然可以用程序控制开发板的输出,以此通断另一个电路的电源。注意,别把开发板自己的电源给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用程序控制开发板的输出,以此通断另一个电路的电源。注意,别把开发板自己的电源给断了!
...

:P恩恩,开发板肯定得有电源;我这51单片机上开发板有五对VCC和GND口,但是单片机40个引脚中也有一个VCC和GND,我该把电路串接在这个五对之一上还是单片机引脚上那一对呢?能否请您在程序上给予指导,我刚接触单片机,程序啥的都还不会,又急着用;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开发板肯定得有电源;我这51单片机上开发板有五对VCC和GND口,但是单片机40个引脚中也有一个VCC ...

单片机的电源引脚(VCC和GND)源自开发板的供电端(可能是那五对VCC/GND之一),你可以利用其中其它四个之一作为另一电路板的电源输入,然后再利用开发板的输出口(连至另一板)控制其电源通断。

至于具体的电路和程序细节,自己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引脚(VCC和GND)源自开发板的供电端(可能是那五对VCC/GND之一),你可以利用其中其它四个 ...

嗯呢,谢谢您的耐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