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与FRDM-STBC-AGM01之间的开发问题

楼主(2015-12-17):
       我手里有一块在天嵌公司买的IMX6q开发板,在网上买了一块FRDM-STBC-AGM01(飞思卡尔的9轴惯性测量传感器电路板),这个惯性测量板正常是与飞思卡尔的freedom平台(kinetis系列开发板)配合使用的,我现在想通过I2C接口把IMX6q开发板与FRDM-STBC-AGM01连在一起做惯性测量开发。       问题一:请问硬件连接上有什么讲究吗?是不是就是将电源(VDD,GND)和两根信号(SDA,SCL)互联即可?有没有什么上拉电阻之类说法?

       问题二:我是新手,第一次玩arm,以前是搞自控的。(IMX6q开发板安装了linux系统,是天嵌公司基于飞思卡尔L3.0.15的版本)我现在想实时的读取惯性测量板上的数据,并且我要编写一个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我想问实时读取的程序和算法程序是不是需要编写在内核中还是自己编个应用或是什么?数据读取进来存在哪里怎么来操作?就是说现在对这方便一点概念没有。
       哪位大神给解答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1.两块开发板肯定要共地的,电源的话你可以独立供也可以用开发板的供,如果要开发板供,考虑一下供电能力是否满足你那个传感器电路板。另外一般开发板上的SDA及SCL上都会有上拉电阻吧,你直接接上就可以了,I2C上拉电阻的电源或者I2C接口的供电电源最好两边的开发板是一样的。
2.数据存储你看你开发板上有啥可以存储数据的地方,比如nor flash,nand , emmc等等存储数据的地方,有啥存储可用就往哪里写数据呗,至于你软件或者应用怎么开发放到哪里,本人也不是很清楚呢...
玩arm,玩开发板...搞不懂现在为啥辣么流行用“玩”这个字眼...

网友B:
既然挂在i2c上,你可以写个应用程序读取数据......至于你自己的算法,还是写在应用层,别破坏内核了......